[MM32软件]
国产单片机系列:上海灵动微电子MM32使用笔记

楼主(2022-09-13):
原本项目上使用了STM32F031F6P6这一款单片机,奈何ST的芯片疯涨所以换了国产灵动微电子的MM32F031F6P6,随笔分享一下使用该芯片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以MM32F031系列单片机为例,说一下使用情况。
这款国产单片机兼容ST同型号,ST的最高到48M主频,而MM的最高能到72M。
在灵动官网下载的示例程序系统时钟源是通过system_MM32F031x4x6_q.c中的宏选择的,如下图:

SYSCLK_FREQ_HSE:选择为外部高速时钟,默认是8M
SYSCLK_HSI_48MHz选择为内部时钟(这一款单片机的默认内部时钟就是48M,跟ST不同)
SYSCLK_HSI_72MHz选择并配置时钟为内部72M
如果是使用的是外部时钟8M,官方示例程序是没有倍频到48M的,所以系统时钟就是8M,如果你需要倍频到48M,使用我这个函数替换掉原来的即可:
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HSE(void)
{
        /* 使能HSE */
        RCC->CR |= RCC_CR_HSEON;

        /* 等待HSE准备就绪 */
        while(!(RCC->CR & RCC_CR_HSERDY));

        /* 启用预取缓冲区并设置闪存延迟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_1;

        /* 设置HCLK时钟分频为1分频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设置PCLK1时钟分频1分频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1;

        /* 设置PCLK2时钟分频1分频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2_DIV1;

        /* 设置HSE作为PLL输入时钟 */
        RCC->CFGR |= (1 << 16);

        /* 设置HSE不分频输入PLL */
        RCC->CFGR &= (~(1 << 17));

        /* 设置PLL倍频6倍到48M */
        RCC->CR &= (~(1 << 26));
        RCC->CR |= (5 << 26);            // PLLDN = 5
        RCC->CR &= (~(1 << 20));         // PLLDM = 0

        /* 使能PLL */
        RCC->CR |= (1 << 24);

        /* 等到PLL就绪 */
        while(((RCC->CR & (1 << 25)) == 0));

        /* 设置PLL输出作为系统时钟 */
        RCC->CFGR &= (~RCC_CFGR_SW);
        RCC->CFGR |= RCC_CFGR_SW_1;

        /* 等待系统时钟切换就绪 */
        while(((RCC->CFGR & (RCC_CFGR_SW_1 << 2)) == 0));
}
还一个问题是我使用ST-LINK的SWD模式下载程序时,第一次下载成功,但是无法下载第二次,并且程序没有运行,按住复位、下载程序、瞬间松开复位,执行这三个步骤才可以下载,后来我换成了DAP仿真器,没有上述问题。

网友A(2022-10-15):
挺好的,确实第一次下载容易发生,问题后期遇到问题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确实第一次下载容易发生,问题后期遇到问题多交流

是第二次下载的时候容易出这个问题。因为主控频率有问题

网友B:
国产替代肯定有个阵痛期吧,所以平台用熟了都不想轻易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替代肯定有个阵痛期吧,所以平台用熟了都不想轻易更换。

除非成本控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