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移植SEGGER_RTT 打印

楼主(2022-09-13):
华大移植SEGGER_RTT 打印
一、目的
1.在单片机开发中,串口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没有什么BUG是串口打印无法解决的。如果有就debug吧。哈哈!!

2.但是如果在某些时候,串口都用完了。或者没有引出串口的情况下,如何打印信息了。。这就用到本章的BOSS了。SEGGER_RTT打印,是基于jlink的工具的,反正用过都说好。。。

3.进入正题:如果是stm32等常见或者厂商支持的就非常方便了。但是华大没想明白为何没有支持,当时可真是废了不少劲。加上前几天有人问我怎么在华大上试下rtt_printf,因此就写下这篇文章

二、执行过程
4.首先要到jlink官网下载SEGGER套件

5.下载好后,可以到目录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 (这是我的可供参考)下面可以看到多了几个exe文件。主要是:

JLinkRTTViewer.exe 这个软件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zc3l5eW1t,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是没有HDSC,也就是华大的选择,因为华大没有加入。

所以,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了。。。。ST或者其他的整个系列都是有的。

因此,我们就得找找规律和手册,自己手动添加了。。

根据一天的苦恼,加上百度等,发现了官网有教程:

https://wiki.segger.com/Open_Flashloader#Create_a_Flash_Loader

当然我没怎么看懂,翻译也是。。。菜吧,不管了。我直接就上了,直接操作比任何来的实在

JLinkDevices.xml ,打开在SEGGER/jlink目录下的这个文件,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了规律了。。在最后按照前面的格式复制一个新的出来,然后修改如下:

  1.   <Device>
  2.     <ChipInfo Vendor="HDSC" Name="FlashHC32L13X_64K"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2000" />
  3.     <FlashBankInfo Name="FlashHC32L13X_64K" BaseAddr="0x00000000" MaxSize="0x10000" 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L13X_64K.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CMSIS" />
  4.   </Device>
添加后如图所示,还有记得把FlashHC32L13X_64K.FLM 该文件放到指定的目录下即可。这个文件在HC32L13x_SDK 里面都是有的。因此大家自己找下。
三、结果:
然后重新打开JLinkRTTViewer.exe 这个软件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zc3l5eW1t,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就会出现我们的HDSC了。。此时,如果代码已经成功移植RTT_printf的话,就可以直接打印了。。。

网友A:
jlink SEGGER套件有要求哪个版本的吗?

网友B:
这个是免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 SEGGER套件有要求哪个版本的吗?

没有哦,不过版本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免费的吗?

当然,只要你有JLink,就可以免费使用!

网友C:
有jlink就能用

楼主:
对的,因为是SEEGER公司开发的软件~

网友D:
jlink支持这么多型号

网友E:
RTT的使用本身很简单,只需要将源代码加入工程,修改SEGGER_RTT_Conf.h配置后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F:
RTT Control Block,如果Auto Detection下看不到输出,可以改成Search Range,然后手动写入MCU的RAM地址和大小。

网友G:
相当于华大帮我们打了一个补丁 这样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H:
是完全开放所有功能的吗还是说需要使用**版本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哦,不过版本越高越好!

感觉还是使用稳定的成熟的版本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J:
楼主的思维太活跃了  这种办法都能想到 一般人解决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完全开放所有功能的吗还是说需要使用**版本

不用的,只要有JLINK就行了~

网友K:
原来这么简单,我刚开始还以为很难呢。

网友L:
这个规律可以自己添加其它型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规律可以自己添加其它型号了啊!

对头,一般得都能这么添加。

网友M(2022-11-02):
这个跟串口没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N:
SEGGER_RTT 用起来非常方便了。

网友O:
jlink会不会影响单片机的运行速度呢?

网友P:
daoban的jlink能不能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daoban的jlink能不能使用呢?

可以的,功能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jlink会不会影响单片机的运行速度呢?

不会啊,只是会拿出一些时间打印数据罢了。

网友Q:
比如用串口好用,速率高。

网友R:
学到了,之前试了半天一直不行,论坛大佬多啊

楼主(2022-12-03):
引用 网友O:
jlink会不会影响单片机的运行速度呢?

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比如用串口好用,速率高。

对的,而且只有在接入JLink的时候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学到了,之前试了半天一直不行,论坛大佬多啊

这次再试试呗,说不定就成功了!

网友S:
还有记得把FlashHC32L13X_64K.FLM 该文件放到指定的目录下即可???学习中,那个目录

ERROR: Error while loading flash algo ELF file. No file specified
ERROR: ERROR : Failed to set device.

ERROR: Could not connect to 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还有记得把FlashHC32L13X_64K.FLM 该文件放到指定的目录下即可???学习中,那个目录

ERROR: Error while lo ...

你说测试有这个报错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说测试有这个报错吗?

对的,后来选择st的030就好了

网友Q:
这个调试还是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调试还是比较实用

是的,有时候没有预留串口就可以用这个调试。

网友T(2023-01-05):
华大的芯片都支持SEGGER_RTT吗?

网友U:
这个可以使用其他的下载器实现的吗?

网友V:
怎么选择要使用的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W:
这个必须配合jlink的吗?

网友X:
SEGGER_RTT好用的吗?

网友Y:
盗+版的jlink可以使用的吗?

网友Z:
为什么不使用printf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AA:
这个SEGGER_RTT支持多少个显示?

网友P:
怎么显示不同的串口呢?

网友AB:
感觉不如串口方便。虽然占用资源,但是习惯了。

网友AC:
SEGGER_RTT打印还需要专用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为什么不使用printf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

那需要占用一个外设UART呀,这个工具有它的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个SEGGER_RTT支持多少个显示?

好像支持八个?没啥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感觉不如串口方便。虽然占用资源,但是习惯了。

串口确实不错,但是有些芯片串口少,就需要用到这个工具了。

网友AD:
SEGGER现在感觉也想搞全家桶了啊

楼主(2023-02-09):
引用 网友Z:
为什么不使用printf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

printf终归还是用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D:
SEGGER现在感觉也想搞全家桶了啊

这个工具是很久以前就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