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2V升24V+60V/20A的NMOS

楼主(2022-09-13):
AH6953为一款频率可调、外置MOSFET大电流升压芯片,电路PWM输出直接驱动N沟道场效应管驱动升压实现大电流输出,芯片的输入范围为2.2V-15V,该控制器采用独特的控制方案,PWM(脉冲宽度调制)的优越性,提供一个高效、较宽电压调节范围的电源。具有较小的静态电流,在重载情况下具有较高的效率,噪声小。采用很小体积的外围元件就可获得满意的输出纹波,这样便于降低电路成本及电路的尺寸。AH6953广泛应用于CCD/CATV/PMPDSC/DSV、STB/VGA Card、DPF(数码相框)、LCD Panel背光、移动电源、应急充电器,
其基本特性如下:
输入135>3806<7573
@提供高精确度参考电压源: 0.5V(+/-2%)
@totem Pole 输出PWM 信号,用以直接推动NMOS
@宽工作电压范围:3.6V-15V
@宽工作频率范围:50KHz1MHz
@欠压IC 栓锁功能(UVLO)
@最大PWM DTC 限制:75%
@软开机及短路保护功能 (Soft-Start amp;am SCP)
@省电功能 (Shutdow Mode)
@采用TSSOP-8L封装

MOS管应用参数,MOS管参数,MOS管产品大全,场效应管应用参数,场效应管参数,场效应管产品大全

产品型号   电压参数      电流参数          阻值参数            封装参数

20N03      电压/30V      电流/20A         内阻/26mΩ         封装   TO-252/SOP-8

60N03      电压/30V      电流/60A         内阻/13mΩ         封装   TO-252/TO-220铁

80N03      电压/30V     电流/80A        内阻/10mΩ           封装   TO-252

85N03      电压/30V     电流/85A        内阻/ 8mΩ            封装    TO-252

150N03    电压/30V     电流/150A      内阻/4mΩ            封装   TO-220铁

30P03      电压/30V      电流/30A       内阻/30mΩ           封装   TO-252

20N04      电压/40V     电流/20A        内阻/35mΩ          封装   TO-252

60N04      电压/40V     电流/60A        内阻/ 5mΩ           封装    TO-252

20N06      电压/60V     电流/20A        内阻/50mΩ          封装   TO-252

50N06      电压/60V      电流/50A        内阻/20mΩ         封装   TO-252/TO-220F/SOP-8

75N75      电压/75V      电流/75A        内阻/9 mΩ          封装   TO-220铁
MOS管又称场效应管,即在集成电路中绝缘性场效应管。MOS英文全称为Metal-Oxide-Semiconductor即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确切的说,这个名字描述了集成电路中MOS管的结构,即:在一定结构的半导体器件上,加上二氧化硅和金属,形成栅极。MOS管的source和drain是可以对调的,都是在P型backgate中形成的N型区。在多数情况下,两个区是一样的,即使两端对调也不会影响器件的性能,这样的器件被认为是对称的。MOS管的工作原理(以N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它是利用VGS来控制“感应电荷”的多少,以改变由这些“感应电荷”形成的导电沟道的状况,然后达到控制漏极电流的目的。在制造管子时,通过工艺使绝缘层中出现大量正离子,故在交界面的另一侧能感应出较多的负电荷,这些负电荷把高渗杂质的N区接通,形成了导电沟道,即使在VGS=0时也有较大的漏极电流ID。当栅极电压改变时,沟道内被感应的电荷量也改变,导电沟道的宽窄也随之而变,因而漏极电流ID随着栅极电压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