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腕带静电手环原理

楼主:
静电手环如图所示
拆开看里面是一个电阻,电阻的一端接了螺丝。

原理:
尖端放电
导体自身带电后,通常需要电压超过1500V,它的尖端部分会对空气放电,以此来耗散静电。

通过静电手环,可以将人体的静电推挤至收集区。收集区的导电板可以因电荷感应中和掉人体的电荷。另外最外面的螺丝是防止人接触到高静电源时,瞬间导入大量静电荷。此时可以通过对空气放电来达到静电平衡。

人体静电能达到1500V吗?

人体静电知识:
静电的产生是由于原子核对外层电子的吸引力不够,从而在摩擦或其它因素的作用下失去电子,于是造成摩擦物带负电荷(即获得电子的带负电荷,失去电子的带正电荷)。在摩擦物绝缘性能比较好的情况下,这些电荷无法流失,就会聚集起来。并且由于绝缘物的电容性极差,从而造成虽然电荷量不大但电压很高的状况。
在不同湿度条件下,人体活动产生的静电电位有所不同。在干燥的季节,人体静电可达几千伏甚至几万伏。实验证明,静电电压为5万伏时人体没有不适感觉,带上12万伏高压静电时也没有生命危险。

网友A(2022-09-14):
分析完美。早在日资企业。带这种无线静电手环。是“身份”象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析完美。早在日资企业。带这种无线静电手环。是“身份”象征。

哈哈。真好看。分析得头头是道。

网友C:
哈哈。真好看。分析得头头是道。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我买过一个,效果没有啊

网友F:
感觉这个是为了应付检查的

网友G:
这玩意有用吗?

网友H:
这玩意就是智商税。还不如穿纯棉千层底的布鞋有用。

网友I:
通过电阻进行空气放电? 不会对操作的设备或电子器件造成损坏吗?放到空气中的静电,不会返回到人体上吗?

网友J:
这东西真的有效果吗?

网友K(2022-10-14):
如果空气能放电,也就积累不起来这样高的静电,如果能积累这样高的电压,说明空气干燥.
我们测试过,这个东西的作用是 零

网友L:
请注意:静电放电是指两个物体存在电势差的情况下这个前提。

网友L:
人体静电压多少是相对于大地而言的,这个静电压完全可以超过1.5KV。

网友L:
冬天穿毛衣时电火花啪啪,一般产生火花至少要一千多伏以上才能击穿空气才能产生火花。人体静电压几千伏很正常

网友M:
我们以前都是有线的,接到地。

网友N:
其一,集电板是如何将人体静电推挤至收集区的?
其二,集电区的导电板是如何感应中和电荷的?难道负电荷的静电经过集电区就变正电荷了?

网友O:
这个东西用处大吗?还是心理作用

网友P:
这种是最简易的静电带,放电放不干净,在工业场景不推荐使用。ESD防护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需要用实际的数据来说话,一般采用这种不负责任的ESD应对措施的代工厂,我都不会考虑与之合作。尤其对于精密IC,这种方式搞下来,后继的隐患极大!后面请关注我的论坛,会有专业文章对静电进行论述,包括对静电标准的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