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tft屏出现波纹

楼主(2022-09-13):
tft屏出现波纹,看论坛有个老哥也出现过,但是没找到解决方案

网友A:
是什么接口的屏幕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源,或者屏本身

网友C:
什么接口啊?

楼主:
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D:
换板子试试

网友E:
解决了没,一般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F:
LCD屏幕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F:
感觉是有干扰,通信干扰和电源干扰。刚开机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tft屏出现波纹是一直存在,还是一段时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