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给单片机跑系统

楼主(2022-09-13):
感觉不跑系统也可以实现功能啊。所以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要跑系统呢?

网友A:
当你跑了系统之后,你就知道裸机和系统的区别了。

网友A:
裸机很多功能不好实现,而系统就非常好实现!

网友B:
能力不行,有些功能用裸机实在没法写或者很难写,用操作系统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C(2022-10-13):
可以试试

网友D:
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的时候,就可以研究跑系统了

网友E:
其实,不跑系统也是可以的,这个看需求的

网友F:
我觉得就是跟工程师的应用习惯有关系的

网友G:
建议还是能跑系统就跑系统吧,比用中断的方式能好一些

网友H:
用系统的话,就能清晰明了的操作

网友I:
一般都是业务比较复杂的话,建议还是跑系统

网友J:
当然了,其实不跑系统也是能实现你说的那些功能的

网友K:
这个跑系统也不是很好的,比如很小很简单的项目还需要跑系统的话,浪费MCU的资源的

网友L:
使用系统的话,是需要MCU的高性能呢,不然系统很难运行下来

网友M:
跑系统的话,一般都是对操作复杂的业务比较有效

网友N(2023-02-22):
目很复杂的时候啊,任务很多,人为去分配很繁琐,也会出错。就把任务的高度由系统去处理了

网友O(2024-04-08):
还是逻辑占用资源少

网友P(2024-07-16):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Q: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R: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