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能不能用串口CH430与手机通信啊?

楼主(2022-09-13):
突发奇想用手机控制,有没有相关的手机软件?

网友A:
您好,我司USB转串口芯片均支持Windows、Linux、安卓和苹果系统。如上所需安卓资料包可以从如下地址下载: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41SER_ANDROID_ZIP.html

网友B:
能连接上,应该就可以

网友C:
理论上肯定没有问题的,看Linux驱动支持不。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网友E:
可以通过蓝牙实现与手机进行通信的

网友F:
串口芯片有驱动可以的

网友G:
手机是否支持otg呢?支持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H:
楼主有相关的app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相关的app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您好,请查看二楼安卓资料链接。

网友I:
主要是想要通过哪种方式控制  有相关的预案吗

网友J:
蓝牙 wifi  甚至通过数据线都可以实现控制

网友K:
有手机上使用的现成的那种有通讯功能的app的吗

网友L:
需要自己定制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格式是吧

网友M:
这个可以的,不过需要驱动的

网友N:
一般这种软件都是付费软件  免费软件是没有的

网友O:
亲 沁恒微电子有CH340/CH341的USB转串口安卓免驱应用库

网友P(2022-12-05):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是CH340还是CH430呀?

网友Q:
是可以支持的,我记得是有demoAPP的

网友R:
与手机通讯没问题啊,但是得开OT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