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汇编写出来的代码比c写出来效率高多少啊?

楼主(2022-09-13):
不知道差距多大,如果不大的话就不学了

网友A:
都2022年,还有这疑问?

网友B:
可以简单学一些,用汇编写代码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B:
汇编的速度比C会快一些,如果要求极致的速度可以考虑汇编,但是现在MCU频率都不低,汇编的意义不太大。

网友C:
建议学一些汇编语法就行,在开发过程中会接触一些汇编,但是用汇编写程序,情况极少!!!

网友D:
那得看什么语句了,不同的语句效率不同,只有实践才能知道!

网友E:
汇编现在用到的比较少,所有的机器语言都是汇编,大学学了之后反正我到现在是没有用过!学习语言其实更多的是指令和逻辑思想!

网友F(2022-11-02):
一句C语音语句可以被编译成几十或几百条汇编语句

网友G:
如果你写汇编代码,那就没这么麻烦了,你只需要寻址内存一次,把变量读入寄存器,然后对寄存器自加100次,最后写回内存即可。

网友H:
可执行代码,C程序的效率低于汇编语言程序

网友I:
汇编代码的执行速度要比C语言快得多,但它们所执行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J:
c一句很有可能汇编要写十几行

楼主:
没必要非得执着这一点速度

网友K:
简单的学一点语法就好,不建议用汇编写代码

网友K(2023-02-21):
主要还是看你的算法和控制复杂度,如果是简单的IO控制或者加减运算,两者的效率并不会相差多少,如果是涉及到寄存器和高级的算法操作,直接用汇编操作的效率肯定是更高的,相对来说性能会提高一倍以上,所以有很多运算库都是直接用汇编实现的

网友L:
汇编效率高 但是写汇编的效率低

网友M:
程序设计语言中汇编语言速度最快,c语言效率最高,执行效率高。

网友N:
一般应用中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O:
肯定汇编性能高。

网友P:
这取决于编程人员的水平。

网友Q:
汇编语言的执行效率是最高的。其他高级语言的效率因语言特性而定

网友R:
这个不一定,取决于编程人员的水平

网友S:
这个的具体的效率是多少,不太清楚。

网友T:
现在已经很少用汇编写程序了

网友M:
汇编程序好学习吗?

网友U:
使用C语言编程简单很多的吧。

网友V:
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效率肯定是最高的。

网友D:
有差别,但是汇编只需要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用。

网友B:
目前这个单片机开发时代,只要了解汇编即可,没必要用汇编写代码。

网友W:
要是全用汇编写代码,那就大牛中的大牛了!

网友X:
C语言编译器对很多常用的操作编译产生的是极其优化的汇编代码。

网友Y:
没必要非得汇编编程

网友Z:
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执行效率和性能高

网友AA:
理论上用汇编语言写的程序效率最高

网友E:
有兴趣可以学习呀,实际自己应用看看

网友AB(2023-04-06):
都2023年,还有这疑问?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建议学一些汇编语法就行,在开发过程中会接触一些汇编,但是用汇编写程序,情况极少!!! ...

我一个同学在某空对空导弹研究院工作,我前几天向他请教一个C编程问题,他说他都看不懂C了,他们所有的代码全部用汇编语言编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AC:
我一个同学在某空对空导弹研究院工作,我前几天向他请教一个C编程问题,他说他都看不懂C了,他们所有的代 ...

真是大佬,用汇编的基本上脑袋都很聪明。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真是大佬,用汇编的基本上脑袋都很聪明。

主要是他们都是一代一代传承的,老一辈人都是用汇编,传承到了新人手里也不可能改成C了,继承性很强。

网友AD:
简单的学一点语法就好

网友AE:
不建议用汇编写代码

网友AF:
主要还是看你的算法和控制复杂度

网友AD:
如果是简单的IO控制或者加减运算,两者的效率并不会相差多少

网友AG:
如果是涉及到寄存器和高级的算法操作,直接用汇编操作的效率肯定是更高的

网友AF:
嗯,相对来说性能会提高一倍以上

网友AH:
所以有很多运算库都是直接用汇编实现的

网友AI:
汇编语言的执行效率是最高的

网友AJ:
其他高级语言的效率因语言特性而定

网友AK:
简单的8位裸机开发,可能汇编是比C好

网友C(2023-05-08):
引用 网友AC:
主要是他们都是一代一代传承的,老一辈人都是用汇编,传承到了新人手里也不可能改成C了,继承性很强。 ...

用汇编也容易找那些栈溢出的问题,不过真用汇编写代码,应该是比较聪明的。

网友J:
有很多运算库都是直接用汇编实现的

网友AL(2023-10-07):
如果你一直做的是普通的东西普通的要求,那么用C完全就够了,开发速度还刷刷快。然后如果你想说你也想做高精尖的东西,那么不好意思国内都不生产这种全都进口的(比如高精密大机床那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代的软件工程蚰垮掉了,公司花了研发费也造不出来的,已经恶性循环了

网友AM:
简单地学习一些语法,不建议使用汇编编写代码

网友B: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句子,不同的句子有不同的功效,只有练习才能知道!

网友C:
可实行代码,c步伐的服从低于汇编语言步伐

网友AN:
看写的人的水平

网友AO:
一个C语言语句可以被编译成几十或几百个汇编语句

网友AP:
汇编代码的实行速率要比c说话快得多,但它们所实行的功效是同样的。

网友AQ:
C语句很可能需要十行以上的编译

楼主:
有些需要高速的应用只能用汇编写

网友AR:
汇编效率高,可是写汇编的服从低

网友AS:
现在,很少使用汇编编写程序

网友D:
这取决于编程人员的程度。

网友J:
可以不用但是不能不会

网友N:
大概是1/3吧

网友W:
用C语言编程要简单得多。

网友AT:
汇编语言的实行服从是最高的,其他高档说话的服从因说话特征而定

网友T:
能看懂就行,不必非得写

网友AU:
看编程人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