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CDC 速度测试

楼主(2022-09-13):
1.  电路图

2.  例程说明
   约定简单通讯协议,测试虚拟串口最大传输速度
(1)  测试平台
   1 WIN1032/64位(免驱动),WIN7 32 /64 需安装驱动
       2 UsbTest.exe 测试工具,传输速度500K 左右
(2)   通讯协议说明
上位机发送一帧数据格式55 AA LEN(2BYTE) DATA ...
下位机发送一帧数据格式55 AA LEN(2BYTE) DATA ...
3.  软件设计
    UsbTest 上位机软件按5K一次循环读取选择的文件内容,
按格式 55 AA LEN(2BYTE) DATA ... 发送给下位机,下位机接收完数据后按
55 AA LEN(2BYTE) DATA ... 格式发回给上位机,上位机根据接收到的DATA写进temp.txt
文件中,当文件发送完成后对比temp.txt和选择的文件可知是否丢失数据。
(1)  上位机说明
1. 如下图所示,Open打开串口,GetFile 选择文件后开始传输数据

2 传输完成后用BCompare软件对比发送和接收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18.5M的文件并未丢失数据
(2)下位机代码说明
    1 APP.c 文件代码说明

iUsbLen=0;  //接收的数据长度
     iUsbFlag=0;//接收完成标记
      iUsbLenPre=0;

    /* main loop*/
  while (1)
     {
          if(iUsbFlag==0x80)//一帧数据 接收完毕
          {
               SendUsbDate(&cdc_acm,iUsbBuf,iUsbLen);//发送数据返回给下位机
               iUsbLenPre=0;
               iUsbLen=0;  //接收的数据长度
               iUsbFlag=0;//接收完成标记
               iCmt++;
               if(iCmt%2)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12);
               elsegpio_bit_set(GPIOB,GPIO_PIN_12);
          }
          continue;
    }
2 cdc_acm_core.c文件代码说明
USB虚拟串口接收函数
static uint8_t cdc_acm_out (usb_dev *udev,uint8_t ep_num)
{
   usb_cdc_handler *cdc = (usb_cdc_handler*)udev->dev.class_data[CDC_COM_INTERFACE];
   cdc->packet_receive = 1U;
   cdc->receive_length = ((usb_core_driver*)udev)->dev.transc_out[ep_num].xfer_count;
     iUsbFlag=0;//接收完成标记
            if(cdc->data[0]==0x55&&cdc->data[1]==0xAA)//帧开头
            {
                              iUsbLen=cdc->data[2]*256+cdc->data[3];
            }
            for(uint8_ti=0;i<cdc->receive_length;i++)
            {
                     if(iUsbLenPre>=10239)break;
                     iUsbBuf[iUsbLenPre++]=cdc->data;
            }

            if(iUsbLenPre>=iUsbLen||iUsbLenPre>10239)
            {
                     iUsbFlag=0x80;//接收完成标记
            }
                  cdc_acm_data_receive(udev);
   return USBD_OK;
}
USB虚拟串口发送函数
void SendUsbDate(usb_dev*udev,uint8_t*Buf,uint32_t len)
{
   usb_cdc_handler *cdc = (usb_cdc_handler*)udev->dev.class_data[CDC_COM_INTERFACE];
   if (0U != len)
              {
       cdc->packet_sent = 0U;
       usbd_ep_send (udev, CDC_DATA_IN_EP, (uint8_t*)(Buf), len);
                            cdc->receive_length = 0U;
    }
}

单片机地址
https://github.com/siyuan1644/GD32-USB_CDC-TEST.git

VS 代码地址
https://github.com/siyuan1644/UsbSpeedTest.git

USB 电路

USB 电路

上位机

上位机

对比文件

对比文件

上位机源码

GD32 虚拟串口通讯.rar

单片机源码

网友A:
看着样子,CDC速度还是完全够用的!

网友B:
电路图,这个路径是不是有点玄了

网友C:
GD32E103如果不做数据处理,单纯的收发,做到600k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1分钟大概15MB?

网友E:
开源真不错,就喜欢大佬开源。

网友F:
CDC的速度在主要的通讯方式里边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网友G:
虚拟串口和实际物理串口的速度相比 哪个更有优势呢

网友H:
接收数据的长度一般最长能达到多少个字节?受到什么的限制呢

网友I:
虚拟串口的通讯对环境的干扰敏感吗

网友J:
应该编写与USB端点大小相同的数据块,以获得最大的传输速度

网友K:
如果使用的是USB 1.1,则限制为64KB / s,USB 2.0全速将限制为512KB /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