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舵机不转

楼主(2022-09-13):
用示波器输出的pwm波形是正确的,但是连接舵机是舵机不转

网友A:
舵机烧了?舵机没供电?舵机不是PWM控制的?

网友B:
确定舵机输出的PWM的参数,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毫秒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2.5ms

网友C:
舵机有没有抖动起来?如果舵机有抖动,可能是电压不稳导致的

网友D:
舵机最好不用开发板上的电源,会产生干扰信号。 给舵机单独供电,另外单片机和舵机要共地。

网友E:
舵机转不了是因为驱动力不够,达不到电机的转动的功率。查下电压和电流。电机存在着异种亚稳态,在线圈和磁感线垂直时,此时电机的转动力为0。但给一个小扰动,就能脱离亚稳态,让电机持续转动。因为在转动时,虽然这个点,受力为0,但电机的惯性可以让线圈偏离这个位置,而持续转动。

网友F:
舵机的输入信号也是有频率上下限的,不是说只要占空比一样就行,你需要查一下你的舵机一个输入信号的周期是多少

网友G:
楼主确认一下 虽然舵机不转 但是能不能听到机械声呢,如果有的话 可能就是电压不够

网友H(2022-12-03):
你的PWM是不是无法驱动舵机,确认一下吧

网友I(2023-02-02):
ULN2003A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J:
舵机的输出的pwm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K:
把你的pwm波形粘贴上来。

网友L:
这个有可能第电流不够的。

网友M:
舵机不转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N:
你先测试一下舵机是否正常

网友O:
可能是电压不稳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