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使用指南(附pdf)

楼主(2022-09-13):
AT32的各个型号的ADC稍有一些差别,因此各个型号分别有对应的ADC application note。
这个帖子介绍AT32F403A/407的ADC,简单列举了一些403A/407 ADC的功能,完整功能和使用说明请下载附件pdf查阅

403A/407的ADC 是一个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为设定分辨率数位数字信号的外设。采样率最高可达 2MSPS。多达 18 个通道源可进行采样及转换。具备多种功能强大的模式,本文主要以 ADC 的特色功 能进行讲解和案列解析。支持型号:AT32F403Axx/AT32F407xx

目录
1 ADC 简介.................................................................. 7
2 ADC 功能解析............................................................. 9
  时钟及状态 ................................................................. 9
  功能介绍.......................................................................9
  软件接口.......................................................................9
  采样转换...................................................................... 9
  ......

ADC 简介
ADC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时钟及状态,由数字和模拟时钟两个部分组成
 支持分辨率为 12 位的转换,采样周期支持广范围的配置
 自校准,自带校准功能以纠正数据偏移
 基本模式,支持多种模式,不同模式可组合使用满足多种应用
 不同优先权的通道,普通通道与抢占通道具备不同的优先权
 多种独立的触发源,包括 TMR、EXINT、软触发等多种触发选择
 数据后级处理,包括数据的对齐,抢占通道偏移量等多种处理
 电压监测,通过对转换结果的判定来实现电压监测
 中断及状态事件,具备多种标志指示 ADC 状态,且某些标志还具备中断功能
 多种转换数据的获取方式,包括 DMA 获取、CPU 获取两种方式实现转换数据的读取
 ADC1 和 ADC2 可组成 ADC 的主从模式,可设定同时、交错、位移等多种组合模式

ADC1框图:

输入管脚介绍:
 VDDA :模拟电源,ADC 模拟电源
 VSSA :模拟电源地,ADC 模拟电源地
 VREF+ :模拟参考正极,ADC 使用的高端/正极模拟参考电压
 VREF- :模拟参考负极,ADC 使用的低端/负极参考电压
 ADCx_IN :模拟输入信号通道 输入管脚的连接与电压范围限制请参考 Datasheet。

...

ADC 的主从模式
ADC 主从模式即通过触发主机来联动从机进行通道转换,并且将 ADC1 普通数据寄存器作为获取主 从 ADC 普通通道数据的单一接口。
主从模式以 ADC1 作为主机,ADC2 作为从机。ADC3 则只能独立动作,与主从模式无关。
主从模式ADC框图:

同时模式
同时模式可用于普通/抢占/普通抢占组合。配置同时模式后,可触发主机,使主机与从机同时转换各 自的通道。在此模式下,必须使用相同的采样时间以及相同的序列长度,以避免主从之间失去同步, 遗失数据。

交错触发模式
交错触发模式适用于抢占通道组,可单独使用也可与普通同时模式组合使用。配置抢占交错触发模式 后,可多次触发主机的抢占通道,促使主从 ADC 轮流转换抢占通道组。

位移模式
位移模式适用于普通通道组,此模式只可单独使用,不能与抢占通道组合使用。配置普通位移模式 后,可触发主机普通通道,使各 ADC 之间自动在普通通道的转换上时序位移。
普通短位移模式
配置 ADC 控制寄存器 1(ADC_CTRL1)的 MSSEL 至普通短位移模式后,可触发主机普通通道, 使 ADC 之间自动在普通通道的转换上时序位移 7 个 ADCCLK。在这个模式下,采样时间只能选择 1.5 个 ADCCLK 周期。如下图所示。

普通长位移模式
配置 ADC 控制寄存器 1(ADC_CTRL1)的 MSSEL 至普通长位移模式后,可触发主机普通通道,使 ADC 之间自动在普通通道的转换上时序位移 14 个 ADCCLK。在这个模式下,采样时间只能选择小于 14 个 ADCCLK 周期。如下图所示。
注意:
--此模式普通通道长度只能设置为 1;
--此模式下,一次触发后会不停转换,禁止与反复模式共用; 此模式下禁止抢占通道触发。

...

多谢楼主分享,已经推荐给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