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蓝牙与蓝牙之间怎么连接?

楼主(2022-09-13):
想用蓝牙模块控制蓝牙模块,但是他俩怎么才能连一起啊?

网友A:
一个作为主机一个作为从机。

网友A:
设置主机连接从机,然后设置从机地址。

网友B:
买两个主从一体的蓝牙模块,然后通过AT指令进行设计就行了。

网友C:
存在控制关系的话 肯定一个是主机一个是从机 要分别进行配置之后才可以进行连接

网友D:
简单说一个蓝牙设置为主机,一个蓝牙设置为从机,设置对应密码波特率AT指令后,自动连接配对。

网友E:
首先说明一点,你首先要搞清楚你手中的蓝牙模块是否支持主从模式,如果只支持从模式,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去买一个主从模式的

网友F:
直接进入AT模式,分别配置从机和主机,需要注意的就是主机和从机的PIN要相同

网友G:
楼主要注意一点就是配置结束后,一定要把模块断电,然后上电才可自动连接

网友H:
根据蓝牙的协议  有没有可能两个从机互相连接呢

网友I:
蓝牙无线专用通信机制啊

网友J(2022-12-03):
我想还是建议看一下蓝牙连接机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