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长时间工作,器件发热严重

楼主(2022-09-13):
板子上电功能正常

但是时间长了,器件和板子发热

一个是LDO,一个是MOS

常温温升能到80℃,这样正常么?是否有改善的方法

网友A:
走线和原理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B:
看布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看板子设置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D:
选型没问题吧,还是本身就电流大

网友A:
自身电流大的话,很难解决

网友E:
首选确认一下电路板的功率跟LDO是不是相符

网友F:
LDO及其外部电阻电容的位置以及走线估计是 有问题

网友G:
检查一下实际消耗的电流是 多少 是否已经接近LDO的临界值

网友H:
首先确认选型有没有问题 其次确定电路板的布线方式对不对

网友I:
mos管是用来做开关 用的还是用来过电流用的啊

网友J:
如果是布局不对的话 应该一开始就会发热 这种现象像是选型导致的

网友K:
有哪些负载,可以根据负载算芯片的温升的?

网友L:
是不是电流过大啊

网友M:
很可能和电路板的布线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