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一路SPI同时挂载flash和SD卡

楼主(2022-09-13):
是不是只要CS分开就可以分时复用,就可以呢?
可是我实际用的时候初始化和挂载先后进行没有问题,
一旦flash读取一次数据,SD挂载会失效,需要重新挂载,

具体表现就是f_opendir无法打开"0:"下的目录(未读取flash的时候可以)。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估计挂载后,MCU会定期去读取SD卡的数据,结果有一瞬间被FLASH占用了。文件系统就崩溃了。

网友B:
还没见过这么用的,高速的接口最好不要复用。

网友C:
flash 每次操作前关闭sd的cs  sd操作前关闭 flash的cs

网友D:
挂载之前,有没有执行 SD 卡的初始化?是不是 sd_mount 线程栈有点小

网友E: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哪种文件系统呀

网友F:
如果每个cs引脚都是独立的会不会成功呢

网友G: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挂载通常是指给磁盘分区(包括被虚拟出来的磁盘分区)分配一个盘符

网友H:
sd卡的fatfs操作(比如f_opendir)会在读取flash后失效,但是在f_opendir之前加上f_mount语句又会成功

网友I(2022-11-06):
高速的接口最好不要复用

网友J:
使用一路SPI分别驱动SD卡和flash,可以实现数据的读取、写入和擦除

网友K:
先看调spi 速度是否可以改善

网友L:
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M(2022-12-06):
这个通过CS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