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带总线仲裁有什么好的接口协议

楼主(2022-09-13):
一主多从,主从都可以主动发起命令,
之前用485,485本身不带总线仲裁,在从机主动发送状态时,可能出现冲突。

后改为CAN,但是CAN一次通讯只有8字节数据,
对于数据量比较大时(比如1K数据),通讯浪费比较多,
有没有带总线仲裁,又可以多字节数据(一次可以传输1K字节)通讯的,又可以支持一定的距离,比如100m以内的。

网友A:
>通讯浪费比较多

浪费多?所以满足不了啦?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提高下波特率不就得了。

网友B:
提高下波特率

网友C:
什么种类的接口带有总线仲裁的功能呢

网友D:
集中式多采用CPU为仲裁器,可以实现计数器式查询、链式查询、独立查询三种方式。
分布式仲裁的仲裁器为各个参与的主设备,实现所谓“比大小”的仲裁方式,最终获胜的主设备获得BUS的使用权。

网友E:
那得看应用场合了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总线方式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通讯浪费比较多

浪费多?所以满足不了啦?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每种方式都有速度的范围,不是想要提高就能提高的

网友G:
IIC是不是带总线仲裁,又可以多字节数据通讯的呢

网友H:
不会有通讯浪费啊  都有波特率的范围啊 可以对比的

网友I:
总线仲裁功能怎么理解啊,没接触过

网友J(2022-11-06):
什么种类的接口带有总线仲裁的功能?

网友K:
IIC是不是带总线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