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按键进入中断,但不识别按键状态

楼主(2022-09-13):
按下按键后,能够进中断,
但是不能都识别按键状态

感觉是我的逻辑有问题,但又说不清

各位有按键的例程么?方便分享的那种

网友A(2022-11-10):
你需要是外部中断的例程么?

网友B:
你可以把你的代码贴出来么,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C:
我觉得你能进到中断,那么你就可以在中断里获取这个按键状态的,但要用个while(1)

网友D:
你按键进入中断,还要知道按键状态?那你进入中断不就知道按键是被按下了么,这状态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E:
你是使用外部触发还是使用的查询方式呀?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网上的按键例程的,其实大家写的都差不多

网友G:
你想要例程是哪方面的?你用的那个芯片?

网友H:
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是按键触发一个动作么?

网友I:
听你描述我有点迷糊了,不知道你想要做什么。按键触发挺简单,就定时读取这个IO都是可以的

网友J:
你参考一下正点原子的按键例程就行,C语言移植还比较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