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蜂鸣器控制方式

楼主(2022-09-13):
征求大家意见

蜂鸣器控制方式征求意见
1.问题描述:要做个蜂鸣器的控制功能(有源蜂鸣器),控制蜂鸣器发出滴滴声音。
有两种模式,有长响和短响,也就是滴声的长度不同。
现在就实现的方式我和他们出现分歧,硬件小哥说简单的,就循环高电平然后延时再低电平。
就类似下面这样:
Beep_on;
delay;
beep_off;
delay;

2.我给的方法是用定时器输出PWM的方式,然后不同占空比实现,关闭蜂鸣器就关掉PWM输出通道就好。
硬件小哥好像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一直说不用输出PWM,无源蜂鸣器才用PWM,我也不想去给他讲了~~。

3.高低电平加上延时如果写成普通死循环的开始话我是觉的不行的,因为进入循环系统效率就低了很容易死掉,
后来想着能不能做成单独一个任务形式,因为系统任务的话都是死循环运行的,
我就在任务里面等待全局变量来选择不同的发声模式。目前只是构思而已

4.以上三种方式我自己可以写代码验证的,但是还是秉着遇到问题先充分分析的原则,
选择最优方法,避免浪费时间,所以还是发出来让大家看看,有经验的前辈还请给点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