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LKS32芯片硬件IIC驱动OLED方案

楼主(2022-09-13):
1、使用时需要注意将CLK和DIO两个引脚外接上拉电阻。
2、因为LKS32MC05x IIC模块没有DMA功能,所以使用MCU搬运,较08和03带DMA模块速度较会慢。
3、IIC_MCU_OELD例程以LKS32MC08x为例,也适用与LKS05x和LKS03x的MCU搬运数据模式,LKS03x_IIC的MCU搬运例程可参考IIC_MCU_OELD进行编写,并且OLED应用程序移植过去即可。

4、使用OLED图片

网友A:
下载看看,这个是哪个显示驱动芯片的方案?

在淘宝搜索OLED就出现了,很常用的,具体说什么芯片到是看不到。

网友B:
采用的是软件IIC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的是软件IIC通信吗?

硬件IIC哦

网友C:
建议有个说明啊,不要上来就一个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有个说明啊,不要上来就一个包啊。

说明更新到对应的压缩包内啦,说明内容主要是IIC配置说明,对应这个OLED的配置说明就不提供啦,网上很多,无非就是替换一下IIC发送数据接口函数哈。

网友B:
硬件IIC不错,软件IIC的就不是很难了。

网友C(2022-11-18):
非常不错,第一次看这种好多管脚的。

网友D:
这个芯片的硬件IIC有bug嘛?

网友E:
下载的是什么?是例程跟数据之类的?一个包直接不敢下啊。

网友F(2022-12-20):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的硬件IIC有bug嘛?

目前还没遇到过,不过还是模拟iic更方便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