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栅极振荡怎么都无法减弱,求大神相助

楼主(2022-09-13):
先上电路图,上管的波形调整的差不多了,下管怎么都无法减弱振荡。加大驱动电阻,gs加电容延缓开关非常缓慢了还是振荡。还有加稳压二极管,RC吸收都没什么效果。求大神给个方向!谢谢!
这个是上管栅极
这个是下管栅极

楼主:
下管的线会比上管的长很多,但是PCB暂时没法改。除改PCB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振荡调整到一个可用的范围内?感谢大佬!

@caosix :不只5cm,最长的得有10cm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管的线会比上管的长很多,但是PCB暂时没法改。除改PCB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振荡调整到一个可用的范围内? ...

负载是电机吗,还是什么别的感性负载?
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夹在哪的?

@番茄拌飯 :麻烦你用示波器把振铃细节看一下,我根据你的图片,估计地线由160nh的电感。
把地线夹从电源负换到采样电阻的地,下管的波形变正常了。但是上管的波形变得振荡了。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现在是空载,地夹在电源负

网友B:
是不是采样电阻搞出来的问题。还有采样电阻的走线。

楼主:
@叶春勇
夹头接电源负时上管:

夹头接电源负时下管:

夹头接采样电阻地时上管:

夹头接采样电阻地时下管:

夹电源负的时候离上管更近下管更远,测上管引入的寄生电感小,测下管电感大
夹采样电阻地的时候离上管更远下管更近,测上管引入的寄生电感大,测下管电感小
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
我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认为取最优的测量波形作为最接近实际上的波形?

@叶春勇 :改了测量方式,重新测了
@番茄拌飯 :现在测量时,示波器夹在哪都要说清楚,在原理图上是线,现在都是电感
@caosix :感谢!

网友A:
上管:1格500ns,约3格周期,f=6M

下管:一格2us,半格有6个周期,f=6M

这个频率,电源线套个铁氧体磁环。两个都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叶春勇
夹头接电源负时上管:

看样子果然是采样电阻招鬼了。得重新设计PCB。

大佬,请详细说说

网友B:
https://www.rohm.com.cn/news-detail?news-title=2021-01-26_news_sic-mosfet&defaultGroupId=false

网友B:
像不像你的波形?@番茄拌飯

好像不太一样,现在测了GS波形

楼主:
又测试了一次,把示波器地线断开,探针接栅极,夹头接源极,波形如下。上管:
上管上升沿放大:
下管:
下管上升沿放大:

@番茄拌飯 :电源线在原理图里是理想的,在实际中是个电感加分布电容加DCR。电源的开关过程,可以被分解成开关电源。其中电源正极线理解成boost,电源负极线理解成buck就好了。boost没有续流二极管是升压。buck没有续流二极管是负压。你的上升沿下降沿都有。
这么测试,结果可靠吗?是否可以说明是之前因为测试方法不当而加剧了振荡?

网友C:
用差分探头测试

网友D:
大概率是PCB地线引起的,可能需要调整地线。

网友E:
这哪是栅极震荡波形,这完全就是地线PCB脉冲传导波形。
不过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下管测量出来的主输出下降沿尖峰波形,和你的米勒时间几乎重叠,死区时间貌似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