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Programmer是否能自动更新打开的固件?

楼主(2022-09-14):
ST Visual Programmer当打开的文件更新后会提示是否重新加载,这功能很方便
换成STM32CubeProgrammer发现没了这功能
每次修改程序编译完,要在STM32CubeProgrammer先关闭文件,再打开烧录。

请问,STM32CubeProgrammer是否有这功能,如何开启?

网友A:
应该是不支持吧

网友B:
你可以用仿真器直接下载的啊,没必要这么烧录的

网友C:
还没这么用过,一般都是STC我这么烧录

网友D:
没有这么弄的吧,一般情况是不支持

网友E:
这就是一个烧录软件,如果文件更新变换了,估计软件也会提示吧

网友F:
我一般都是使用STlink直接烧录,不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烧录的

网友G:
你开发的时候,可以使用开发软件直接烧录,不需要cubeprogrammer烧录的

网友H:
这个你可以试试,就是改变一下固件,看看这个软件是否提示呗

网友I:
没弄过,建议还是使用开发软件直接烧录吧,比如keil或者IAR都是可以的

网友J:
应该是有这个功能吧,你可以改变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K(2023-02-22):
连接pyboard,并进入dfu模式(可以连接BOOT0到VCC后复位,或者在REPL下使用pyb.bootloader()命令)。在STM32CubeProgrammer中选择USB方式,如果pyboard被正常识别出来,就可以看到USB中可以进行选择了。

网友L(2024-05-16):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M: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N: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O: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P: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