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串口这里容易烧掉,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9-14):
DB 9针串口的第五脚串一个磁珠FB11到地,实际上发现有蛮多板子这个磁珠烧掉,板子串口接电脑端串口使用。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

网友A:
接PC机?查地线是不是不在一个电平上,PC机串口地接了大地

网友B:
可能是供电回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PC机?查地线是不是不在一个电平上,PC机串口地接了大地

是的 接PC串口

@清风致影 :这不是改0欧电阻的问题,是地平面不统一的事,你要找出问题来,不然有可能烧其它元件或工作不正常;举个例子,PC机电压插头中间最长脚(保护地)剪掉,用手摸PC机机壳会有点麻,会有几十V到100V的电压(虚的);
@sjnh :请教下,如果把这个磁珠改为0欧电阻会不会好些?
查设备的接地,应该是芯片的地不是0平面,与大地有了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 漏电 ,感应电 太强 了 。

怎么解决呢?

@caosix :哈哈 这也太难了

网友D:
电脑没有良好接地。TXD RXD串联300欧姆电阻,我一直如此用,从来没烧过。

网友E:
会不会电脑上的这个针脚是个电源管脚呢?量一下电脑上对应针脚的电压

网友F:
电脑机壳地与设备地不等电位。特别是连接机床这种情况,串口烧的那叫一个多。

网友G:
要保护磁珠,可以并接15V的TVS。
串口一般是用屏蔽线,屏蔽层焊接到DB9外壳。
插拔的时候,外壳先连接到一起。
理论上,串口是不支持热拔插的。

网友H:
对此非常感兴趣,学习一下各位的经验。

网友I:
加隔离吧,两个GND之间有电了。

网友J:
磁珠取消,0欧也不行,直接短接,断电拔插串口
RX TX 加100欧电阻,并TVS
这样才不会有问题

网友K:
有一种神器叫万用表,它的交流档,可以测量两个系统之间的地的电压。
感觉拔插瞬间烧掉的可能性有,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持续有大电流走这里。

网友L:
建议RS232做隔离,然后加隔离电源,这样的话可以彻底解决

网友M:
这串接的 "FB,600Ω,300mA"在公共负极上的作用是什么?这样设计是不是有什么不可描述的作用?

网友N:
用100Ω电阻,不用磁珠。如果还不行,收发器隔离吧。

网友O:
FB11磁珠改为1K电阻。

网友P:
这个地线回路的磁珠几乎是多余的,直接短路掉,信号线可以串联电阻

网友Q:
把DB9的外壳也接地线,保证每次插拔的时候,地线先接触上

网友R:
这个很好理解,假如外部有尖峰脉冲或其它静电注入,TVS管动作对地形成回路,则瞬间冲击电流有可能损坏这个接通地的磁珠。

网友S:
接磁珠的人 估计自己都不清楚为啥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