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CE:failed to set break point

楼主(2022-09-14):
AI, ce, ic, se, LED, ICE
想问一下nulink的这个报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ICE:failed to set break point出现是在 KEIL MDK 或者 ICP 工具下载时出现的。硬件环境为开发板。软件为BSP包解压的例程。
是否是因为芯片损坏?怎么排查?
谢谢

网友A:
可以安装ICP,用板子去连接ICP试试

网友B:
是不是芯片选择错误呀?flash下载失败,这个是工程配置里芯片型号不对吧

网友C:
芯片选择错误吗?

网友D:
用外部给板子供电试试。

网友E:
可能是专案设定错误,拿标准的bsp专案跑下代码。

网友F:
是不是因为实际运行过程中程序由于某种原因永远也运行不到断点那呢

网友G:
在配置里边设置一下  我印象中就是linker那边有一个选项

网友H:
这个是在iar中的解决办法iar->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
选择 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选项
  在keil中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I:
options->stack->去掉选项“stack pointer(s) not valid until program reaches”

网友J:
重新编译一下 然后再试试看能不能行

网友K:
去掉代码中所有的断点 然后再试试看能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