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 的芯片温升参数

楼主(2022-09-14):
NUC970 的芯片温升参数

网友A:
开发手册里没有吗?

网友B:
需要实测吧,使用环境,PCB布局都会有影响

网友C:
这种非功率器件,温升不会太高

网友D(2022-11-06):
需要实测,影响因素太多了

网友E:
看数据手册里面有热阻系数

网友F:
什么情况要这个参数?车规级?

网友G:
这种芯片温度变化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