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 RTCVDD的输入电压范围以及对应的功耗

楼主(2022-09-14):
NUC970 RTCVDD的输入电压范围以及对应的功耗

网友A(2023-01-16):
看手册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手册都有写的,朋友

网友C:
RTC的话一般都是3.3V吧

网友D:
这个不太清楚,估计不能超过5V,RTC比较低功耗的

网友E:
你想用内置的RTC实现时钟功能呗

网友F:
其实我建议楼主可以选择外置的RTC芯片,这样的话低功耗效果和精准度更好一些

网友G:
没用过内置的RTC,但是一般RTC的功耗都很低的

网友H:
话说RTC的最低电压输入范围是不是能达到1.8V啊?

网友I:
具体没了解过,但是一般情况这种数据手册上都会写的,老板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J:
一般都是3.3V就行,再低了容易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