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970 接口有多个SPI接口,是否都可以启动

楼主(2022-09-14):
NUC970 接口有多个SPI接口,是否都可以启动

网友A:
建议还是看手册吧,如果引脚没有占用,手册里面都会详细说明最多可以几个同时使用,一般的话应该是都可以的

网友B:
NUC970这个是哪个产品?是ST的吗?

网友C:
引脚如果不冲突的话,一般都是可以同时启动的。

网友D(2023-02-22):
翻手册中NUC970首先支持两个SPI接口/设备;然后 支持主模式 可以全双工

网友E:
确实引脚不冲突应该就可以多个

网友F(2024-07-01):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G: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H: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I: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J: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K: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L: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M: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N: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