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480系列芯片,EBI只有三个#CS引脚,需要4个或5个#CS,如何解决?

楼主(2022-09-14):
M480系列芯片,EBI只有三个#CS引脚,需要4个或5个#CS,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SPI不同时使用,可以考虑用74HC595这种芯片。

网友B:
方法1:使用74HC138在某个#CS, 或74HC139在某2个#CS下面译码进行地址区间分解。方法2: 使用GPIO模拟,注意地址冲突须在在全部有效CS#地址区间之外合理设置并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