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DC 坑(二)

楼主(2022-09-14):
        今天有遇到了一个AMP32F003 ADC的一个坑。        开启ADC转换完成中断去读取数据,同时程序中有SPI通信,ADC中断会打断SPI的读取,可能会
导致读取回来的数据错误。
        目前解决方式是不用ADC中断,采用顺序流程,检测ADC转换完成的标志位,不知道各位大佬有什么别的方式。

网友A:
这个不是坑吧。你自己设置个优先级别不就对了

SPI正常读取,ADC用的中断

网友B:
优先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