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口输出为低时的输入阻抗大概是多少欧姆?

楼主(2022-09-14):
输出阻抗100欧以下,几微秒短时间内可以输出几十mA电流,但长时间输出只能按我们Datasheet上所写,不超20mA,否则热量散不去,会烧坏局部硅材料使芯片失效。

网友A:
输出时,考核输入阻抗
是为了安全防护么?
可以外搭电路

网友B:
就是端口阻抗吧

网友C:
如果I/O口有上拉电阻,上拉电阻值就是I/O口的输入阻抗

网友D:
I/O口与其它数字电路输出脚相连,此时I/O口输入阻抗就是数字电路输出口的阻抗,一般是几十到几百欧。

网友E:
I/O口并联了小电容。 由于电容是通交流阻直流的,并且干扰信号是瞬间产生,瞬间熄灭的,所以电容可以把干扰信号滤除。

网友F:
输入阻抗跟一个普通的电抗元件没什么两样,它反映了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对于电压驱动的电路,输入阻抗越大,则对电压源的负载就越轻,因而就越容易驱动,也不会对信号源有影响;而对于电流驱动型的电路,输入阻抗越小,则对电流源的负载就越轻。

网友G:
不是很明白就是在输出模式下考虑输入阻抗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H:
输入阻抗即输入电压与电流之比,即 Ri = U/I。在同样的输入电压的情况下,如果输入阻抗很低,就需要流过较大电流,这就要考验前级的电流输出能力了;而如果输入阻抗很高,那么只需要很小的电流,这就为前级的电流输出能力减少了很大负担。所以电路设计中尽量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I:
对啊,我也是没搞明白为啥在输出模式下考虑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