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ANO120的数据手册中管脚图中引脚的复用功能定义为什么没有标注出来?

楼主(2022-09-14):
请问NANO120的数据手册中管脚图中引脚的复用功能定义为什么没有标注出来?

网友A(2022-10-27):
这只能说,厂家有厂家的道理了

网友B:
额,没有标注复位功能的话,是不是有别的手册,上面有说明啊

网友C:
一般来说,数据手册都大同小异的,你再仔细找找,看看是不是漏看了

网友D:
没标出来的话,那咋用啊,想复用一下功能都不知道用哪个引脚了

网友E:
你可以问问厂家的,问问是不是有新的手册,也许你手里的是份旧的呢

网友F:
数据手册都大同小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