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TM1640驱动】基于CH32V103实现16位数码管显示0~F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TM1640 是一种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驱动等电路。我们目标是实现TM1640点亮16位数码管,显示“0~F”数字;

1 硬件设计

GPIO初始化配置 SCL(PB6)  SDA(PB7);开漏输出,通过IO模拟驱动TM1640,TM1640IC驱动有点类似于I2C;

我们程序采样的是自动地址的方式去驱动,1次刷16个数据;可以看到cmd1~cm3分半是设置数据、设置地址、控制显示的命令;

然后命令格式如下

在软件设计中我们将实现这个自动地址驱动时序

2 软件设计

首先是TM1640初始化TM1640_GPIO_INIT,设置为开漏极输出,如下:

/*********************************************************************
  * @fn      TM1640_GPIO_INI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s GPIOB.6 GPIOB.7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void TM1640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0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6);//SCL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SDA
}

接着设置TM1640,并写入段码

void TM1640_Handle(void)
{
     u8 i;
     TM1640_Generate_START();
     TM1640_WriteData(0x40);//数据命令设置:普通模式,地址自动加一
     TM1640_Generate_STOP();

     TM1640_Generate_START();
     TM1640_WriteData(0xC0);////地址命令设置:初始地址00H
     for(i=0;i<16;i++)  //发送16位显示数据
     {
         TM1640_WriteData(CODE);
     }
     TM1640_Generate_STOP();

     TM1640_Generate_START();
     TM1640_WriteData(0x8c);    //显示控制:显示开,脉冲宽度设为11/16
     TM1640_Generate_STOP();
     Delay_Ms(10);

}

3 下载验证

显示"0~F";

      演示视频链接:

4.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另有视频对代码进行见解

如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G4y1z7yh/?spm_id_from=333.788&vd_source=2bbde87de845d5220b1d8ba075c12fb0

附件是代码:

网友A(点评):
视频内容很丰富,下篇文字部分有待补充哦~

网友B(2022-10-02):
TM1640B和TM1628A一样吗

网友C:
tm1640显示时暗不暗

网友D:
用74HC164就可以呀。

网友E:
CH32V103可以直接扫描数码管进行显示吧

网友F:
TM1640是spi驱动的吗

网友G:
这个驱动的芯片是什么呢

网友H:
tm1640需要接限流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1640B和TM1628A一样吗

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1640显示时暗不暗

辉度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32V103可以直接扫描数码管进行显示吧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TM1640是spi驱动的吗

是I2C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驱动的芯片是什么呢

驱动数码管是TM1640,跟TM1640通信是CH32V103

网友I:
TM1640这款芯片最多可以点亮多少位的数码管呢

网友J:
通过什么方式调节显示的亮度呢

网友K:
iic这种方式是不是意味着一个芯片外挂很多个1640 就能实现一个大屏的显示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TM1640这款芯片最多可以点亮多少位的数码管呢

16位数码管的显示模式只支持8段*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TM1640这款芯片最多可以点亮多少位的数码管呢

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通过什么方式调节显示的亮度呢

请查看规格书,通过指令,我们视频有说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K:
iic这种方式是不是意味着一个芯片外挂很多个1640 就能实现一个大屏的显示啊 ...

可以,但有专门的lcd驱动芯片吧

网友M:
单颗CH32V103可以带多少片TM1640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单颗CH32V103可以带多少片TM1640呢

理论上是不是256啊 但是好像需要匹配终端电阻

网友O(2022-11-01):
数码管 要驱动也要限流吗

网友P:
tm1640驱动的吗?电流是多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tm1640驱动的吗?电流是多大的呢

自己看规格书嘛

网友Q:
驱动led数码管,如何估算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Q:
驱动led数码管,如何估算限流电阻

如果是用tm1640,不用加,内部有指令可以控制辉度

网友R:
这个设计不错,可以移植到开发板上。

网友S:
数码管用多少伏电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S:
数码管用多少伏电压驱动

数码管用TM1640驱动,TM1640用5V

网友T(2022-12-03):
这个tm1640不需要刷数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tm1640不需要刷数码管吗?

发指令数据

网友U:
为什么要外扩芯片呢,是为了减小电流干扰吗
如果是时许类问题或者io不够,都很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