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拆了一个光感模块,电路理解不了

楼主(2022-09-14):
拆了一个光敏控制模块,暗到亮的变换有延时效果,是一个延时光敏控制开关。
是一个单面板,电路还原起来比较简单,如下图

EN_LED是控制到另一边的一个恒流源使能。图中这个芯片丝印是hef40106bt,现在抄下来电路我不能理解工作原理呢,是不是假丝印?

@王栋春 :但是按照我返绘的电路,这是个施密特触发器,但是只用到了输入端没有用到输出端,我不知道具体工作原理
@pleee :可以的,这种数字电路做延时功能很普遍。
@王栋春 :反绘,这个芯片是40106,想问一下这个芯片有用作延时光敏触发电路的用法吗
线路图是反绘还是网络的资料?

楼主:
有人分析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电路图明显画错了,电阻和二极管都分不清,还是先学流水灯吧。

@pleee :左边的1001电阻你是一眼都不看啊,而且那个二极管是反向的,反向二极管怎么作为芯片电源使用?
@ocon :左边的1001电阻你是一眼都不看啊,而且那个电阻是反向的,二极管怎么作为芯片电源使用?
@pleee :与芯片电源脚连接的丝印D7是二极管,画成电阻说明你对芯片电源的概念还不了解,明显违背常识的错误也发现不了。
没有,光电二极管当然知道,只是懒得画库了弄个图标意思一下,懂的都懂,没必要纠结这个

网友B:
建议先理解下40106的功能。
这个电路可能是从某个完整电路上抄录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引脚的接法是用来迷惑人的。

尝试过拆掉其中的任何一个电子器件,但是都会导致电路无法工作。怀疑这个芯片的丝印是不是故意弄错来迷惑人的?

网友C:
电路图有错误,无法解析,请再核对

Q1是光敏二极管,其他的都绘制争取的,是单面板,不存在抄板难度。

楼主:
已解, 图确实错了。芯片引脚上有氧化物导致万用表没测出来。用热风枪吹掉后底下的走线露出来了。一下子就通了,是这个芯片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