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的天线封装可以给别的厂家无线芯片用么?

楼主(2022-09-14):
沁恒的天线封装可以给别的厂家无线芯片用么?我看沁恒很专业,天线都标有参数,而且基本都是手把手教的,用在沁恒的肯定没问题,但是我想用在别家的芯片上,是不是按照沁恒给的规则也可以正常使用呀?

网友A:
用沁恒的提供蓝牙天线去适配别人的蓝牙芯片,是他们家不提供蓝牙天线嘛,建议看看别家的天线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沁恒的提供蓝牙天线去适配别人的蓝牙芯片,是他们家不提供蓝牙天线嘛,建议看看别家的天线设计要求。 ...

是啊,他们不提供天线封装的,难道每家的天线设计还不一样是么?

网友B:
这些是厂家应该提供的资料,要不直接用沁恒的芯片吧

网友C:
ap与天线可以混接。任何无线电的设备与天线都可以混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p与天线可以混接。任何无线电的设备与天线都可以混接

错了  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得在满足参数的要求条件下才可以混用

网友E:
楼主想要哪种天线封装啊 是pcb天线的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要哪种天线封装啊 是pcb天线的封装吗

对的 PCB上的那种

网友F:
这里有一片文章是介绍PCB板载天线以及PCB设计要点的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830/23/54700046_782545044.s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他们不提供天线封装的,难道每家的天线设计还不一样是么?

我理解的就是设计天线的原理肯定都是一样的 只要掌握好要点就可以

网友H:
如果自己画的话 还是要看具体厂家的 要求的

网友I(2022-10-15):
要看具体厂家的 要求

网友J:
这个都是兼容的吧

网友K:
看看阻抗是否匹配的

网友L:
天线都差不多的,就是4g模块似的,都兼容。

网友M:
频率相同的应该是可以兼容其他厂商无线芯片的。

网友N:
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外置天线都可以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