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roteus仿真STM32串口+定时器

楼主(2022-09-14):
之前也尝试了不少方法 STM32的仿真 定时器都整不出来 要不是无法控制准确时间 要不直接是无法进串口中断

这次选择换主频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查阅手册可知 STM32内都有校准的8MRC振荡器可作为主频,其时钟配置如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在程序的SetSysClock();函数进行修改,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同时打开串口1,使用PA9 PA10 波特率9600,在仿真中选择虚拟串口,得到电路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开始运行后,虚拟串口得到显示数值,并定时器可正常使用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主程序如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网友A(2022-11-23):
其实还是硬件的外置主频比较好

网友B:
不是很建议您使用仿真的方式调试,现在STM32很便宜了,可以自己买个硬件玩玩

网友C:
那你可以用keil实现软件仿真的,也不复杂

网友D:
用内置的晶振挺不错啊,能省很多呢

网友E:
没必要用内置的晶振的,因为实际上受温度影响严重的

网友F:
你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例程的,就可以知道为啥你控制不准时间了

网友G:
可能是调试软件仿真,使用内置时钟比较好吧

网友H:
换主频也是可以的,反正STM32这种基础配置挺简单的

网友I:
你可以用cubemx配置啊,底层配置非常快,还简单

网友J:
进不去中断估计也是时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是硬件的外置主频比较好

是外置晶振吧,确实外部晶振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建议您使用仿真的方式调试,现在STM32很便宜了,可以自己买个硬件玩玩
...

一些特殊情况下还是会用到仿真,虽然仿真和现实有区别。

网友K(2024-11-04):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L: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M: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N: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O: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P: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Q: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