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深入浅出RISC-V调试

楼主(2022-09-14):
1.JTAG简介
目前RISC-V官方支持的调试方式是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而ARM支持的调试方式有JTAG和SWD(Serial Wire Debug)这两种。
JTAG是一种国际标准的调试方式(IEEE1149.1),而SWD是ARM开发的。
标准JTAG采用四线方式,分别是TCK、TMS、TDI和TDO,有一个可选的TRST引脚。
  • TCK:测试时钟输入。
  • TMS:测试模式选择。
  • TDI:测试数据输入。
  • TDO:测试数据输出。
在调试时需要用到一个工具,比如JLink或者CMSIS-DAP,对于这个工具,在这里称为JTAG主机(JTAG host),而嵌入在芯片内部的JTAG称为JTAG从机(JTAG slave),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这些信号的输入输出方向是对于JTAG从机来说的。下文中如无特别说明,JTAG都是指JTAG从机。
一个JTAG主机可以同时对多个JTAG从机进行调试,这通过JTAG扫描链(JTAG Scan Chain)完成,如图1所示。
图1 一个JTAG主机连接多个JTAG从机
JTAG内部有一个TAP(Test Access Port)控制器(或者说状态机),通过TCK和TMS信号来改变状态机的状态。这个状态机的核心是两路SCAN,分别是IR SCAN和DR SCAN,TAP状态机如图2所示。
图2 TAP状态机
箭头上的0或1表示的是TMS信号的电平。JTAG在每一个TCK信号的上升沿采样TMS信号和TDI信号,决定状态机的状态是否发生变化,在每一个TCK信号的下降沿输出TDO信号。可以看到,无论TAP目前处于哪一个状态,只要TMS保持高电平并持续5个TCK时钟,则TAP一定会回到Test-Logic-Reset状态。
JTAG内部有一个IR(instruction register)寄存器和多个DR(data register)寄存器,IR寄存器决定要访问的是哪一个DR寄存器。DR寄存器有IDCODE、BYPASS等。在Test-Logic-Reset状态下IR寄存器默认选择的是IDCODE这个DR寄存器。
JTAG主机通过IR SCAN设置IR寄存器的值,然后通过DR SCAN来读、写相应的DR寄存器。

网友A:
这也文不对题啊

楼主(2022-10-14):
不好意思,影响你观看了,分享的文章里有敏感字,只分享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