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哪款芯片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2022-09-14):
我的需求是这样的,通过ADC采集数据之后,直接通过SPI存储到flash中。

采样频率是100hz,我打算使用DMA方式进行,这样就不需要内核干预了。

网友A:
想了一些软件方案,还是很难完全脱离开内核干预,多多少少都要让内核参合起来。因为都会涉及一些等待Flash ACK应答的机制
而且你这个100Hz,本身的产品设计就有点问题
1、假设你的Flash擦写寿命是10万次,100Hz(0.01s)擦写一次,10W*0.01=1000s。。。16分钟你的这个外部Flash寿命就完了
2、Flash的页擦除和编程写入是需要时间的,这么短时间的数据擦除+写出,Flash本身不一定能支持跟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