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这个单片机直接控制双向可控硅的电路

楼主(2022-09-14):
不懂可控硅的工作原理,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图,搭了个电路,可以工作。IO低电平时灯亮。
麻烦老师们解答下:
1. IO保持低电平导通时,负载处是否为完整的全波交流电?
2. 这个双向可控硅管子怎么选型?如果要控制500W左右的开关电源通断用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3. 如果能分析下这个电路可控硅各个象限导通和关断的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7332-1-1.html

谢谢

网友B:
市面上低端电器都是这个结构
1.低电平是全波导通,建议用过零脉冲触发
2.500W阻性负载 普通可控硅没什么问题
3.工作在左边2个象限,原理和基础规则一样
-
建议去翻《闸流管和双向可控硅 -  成功应用的十条黄金规则》

网友C:
应该是IO电平为高时亮

低电平哦,搭了电路测试过了的。

网友D:
由于有管压降存在实际当中的波形会有些许的差别,不过很小,

网友E:
主要还是要搞清楚可控硅的触发象限,并非所有的可控硅都支持4个象限的,而且不同象限的触发灵敏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