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同系列在MDK5中型号切换

楼主(2022-09-14):
当我们使用STM32F103ZET6的时候写的程序,如果想下载到c8t6中,新手总是会不知道如何去修改,这篇文章针对此内容进行一个讲解需要内容:stm32库文件、MDK5、STM32F103系列代码一、修改DEVICE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点击魔术棒,选择Device 在里面选择自己要改成的型号,这里以c8t6为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二、改变.s文件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STM32共三种S文件大小,分别是L M H分别对应大中小,具体每个芯片的划分,在使用时可以自己查阅
右键remove工程中HD的S文件, 并添加新的M的S文件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添加时要选择ALL FILE,否则无法选中S文件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添加成功
三、修改引用点开魔术棒选择C/C++,将H改成M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点击OK四、编译验证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dlaXhpbl80MjE5MzIzOQ==,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无错误,结束

网友A:
教程很详细,在这种经常要换芯片的时代下,这种教程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