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那位大佬有STM32F407、ADS8318IDGST的驱动,一直没有找到

楼主(2022-09-14):
最好是3线不带忙灯模式和4线不带忙灯模式的,根据数据手册的时序来做一直都不行

网友A:
楼主你说的不忙带灯模式是啥意思?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硬件的SPI,时序控制的比较准确

网友C:
.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试试,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可能是你时序不正确吧,导致通讯也不正常

网友D:
这我不是很理解什么带灯不带灯的?

网友E:
你这三线和四线是不是说的SPI啊?

网友F:
你手册能发一下不,帮你看看

网友G:
我觉得还是你时序不对,你用工具查一下看看呗

网友H:
你根据手册做的时序还不正常啊?是不是连应答都没有啊

网友I:
你可以把你程序发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