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各位大佬, 谁有ADS8318IDGST的驱动源码,一直没有找到,谢谢

楼主(2022-09-14):
各位大佬, 谁有ADS8318IDGST的驱动源码,一直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什么芯片或者模块?

网友B:
你找原厂给你提供技术支持就好了啊

网友C:
这个我还真没有,这是干啥的?

网友D:
它是使用什么接口,是SPI还是I2C还是什么?

网友E: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然后按照常规的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F: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个运放芯片呢?

网友G:
没用过这个芯片,建议楼主还是找这芯片的厂家,要一些资料比较好

网友H:
你是数据手册都没有吗,如果有数据手册可以自己写代码的

网友I:
源码肯定难找了啊,因为都是别人的知识呀

网友J:
我刚刚试了一下,我也没找到,这芯片是干啥的?这么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