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一个stm32的硬件SPI 驱动0.96寸oled屏幕的问题

楼主(2022-09-14):
请教一下大家,本人在学习oled屏幕,发现网上多是IIC和软件SPI,遂想利用stm32的硬件spi来驱动oled屏幕,此oled屏幕为7针,并无MISO引脚,只有一个MOSI(D1脚)发送数据。因为stm32并不需要读oled的数据,oled屏幕如下:
在网上寻找到一份硬件spi驱动oled的代码,阅读代码的时候出现以下的问题,来请教一下各位,代码如下:
问题如下:此oled屏幕没有MISO引脚,也就是说stm32是不会接收到数据到缓冲区的,请问这个代码为什么能检测RXNE位来判断数据发送成功?
在另外一份代码中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都是大同小异的:
想请问一下各位为什么能判断RXNE为来判断数据发送成功?感谢大家解答。

网友A:
RXNE表示收到数据,因为发送的同时也在接收数据.比如SCK上升沿发送数据\SCK下降沿接收数据.

网友B:
你仔细看看OLED屏幕说明书,,图片屏幕DO,DI,DC,CS RES都等同于标准spi那些管脚?

网友C:
他不是判断RXNE来确定发送完成了,spi的收发是可以同步的,是两根线,你完全可以将收的代码删掉不影响屏幕的使用,这个程序只是收发写到一块了,比如你发了一个数据,然后又发了一个数据,他会判断发送缓冲区为空以后才会发送,你这个判断的是TXE发送完成然后再去发送。

网友(2022-11-19):
  OLED显示模块在protues上仿真

网友D:
驱动Oled一般是SPI总线的,做好总线驱动程序然后就可以操作oled寄存器了

网友E:
使用硬件SPI比用模拟SPI好,速度,稳定性

网友F:
这个网上没有代码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G:
spi的例程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网友H(2024-08-31):
使用 STM32 的库函数或 STM32CubeMX 配置 SPI 外设。

网友I(2024-11-04):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J: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K: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L: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M: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N: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O: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P: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Q: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