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46引脚图和中文手册

楼主(2022-09-14):
求STM32F446引脚图和中文手册

网友A(2022-11-23):
楼主可以使用STfinder这个选型软件的

网友B:
话说,F4的中文手册估计很少吧

网友C:
你可以百度搜搜,但是我觉得中文资料不太好找

网友D:
引脚图简单啊,你可以点这个链接看看,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pdf/source/20170110/1484015462147.pdf

网友E:
中文资料干啥啊,多看看英文的,因为翻译容易出现语义不准确的情况

网友F:
中文手册估计费劲点,你可以用英文的,然后用翻译软件弄成英文的

网友G:
这芯片性价比很高么?怎么考虑用它啊?

网友H:
楼主是做什么产品的啊?感觉F446就居中,高不成低不就的样子

网友I:
中文资料没有的,可以给你一份英文的,楼主要么?

网友J:
引脚图直接在数据手册里就有的,你找个数据手册,就全都找到了

网友K(2024-11-12):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L: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M: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N: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O: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P: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Q: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R: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S: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