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单片机UID读取说明

楼主(2022-09-14):
华大单片机每颗芯片出厂前具备唯一的 10 字节设备标识号,包括 wafer lot 信息,以及芯片坐标信息等。UID 地址为:0x00100E74 - 0x00100E7D。
唯一设备标识符最适合:

•  用作序列号
•  在对内部 Flash 进行编程前将唯一 ID 与软件加密原语和协议结合使用时用作安全密钥以提高 Flash 中代码的安全性
•  激活安全自举过程等

80 位的唯一设备标识符提供了一个对于任何设备和任何上下文都唯一的参考号码。用户永远不能改变这些位。
80 位的唯一设备标识符也可以以单字节/半字/字等不同方式读取,然后使用自定义算法连接起来。

以HC32F030为列说明UID的规则(其它型号芯片具体情况要看手册说明)。HC32F030的UID规则如下:

将MCU连上仿真器,观察0X100E74地址开始的FLASH

与UID规则对应我们可以知道UID如下:
Lot Number:00 00 03 F7 F9 88
X坐标:08
Y坐标:28
Wafer Number:2B
版本:0C
将Lot Number转换成10进制为66582920,这个数字就是芯片上丝印的Lot Number.

网友A:
80 位的唯一设备标识符用来防伪的还是?

网友B:
防伪的吗用来?

网友C:
这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D:
全球唯一标识符

网友E:
好奇这个唯一ID是怎么来的?

网友F:
设备标识号只能读取 不可以进行更改

网友G:
请问 芯片坐标信息是用来标识什么的呢

网友H:
请问不同厂家的设备标识号有重复的可能吗

网友I:
uid有很多用途,我们可以用来作为mac地址,可以用来记录唯一的日志,也可以用来防止固件被拷贝使用。

网友J:
UID的用途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拿来做加密验证。

网友K:
UID是每个单片机芯片出厂后唯一的ID,不会重复。

网友L:
一般这个标识符是烧写在什么位置上边的呢

楼主(2022-10-17):
引用 网友A:
80 位的唯一设备标识符用来防伪的还是?

都可以,这个唯一UID有可多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这个标识符是烧写在什么位置上边的呢

每个厂商不一样,可以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K:
UID是每个单片机芯片出厂后唯一的ID,不会重复。

是的,那他是怎么生成的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UID的用途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拿来做加密验证。

还有做随机数,用户ID,真的是可多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uid有很多用途,我们可以用来作为mac地址,可以用来记录唯一的日志,也可以用来防止固件被拷贝使用。 ...

防止固件被拷贝这个确实不错!想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uid有很多用途,我们可以用来作为mac地址,可以用来记录唯一的日志,也可以用来防止固件被拷贝使用。 ...

防止固件被拷贝,是不是下载完程序后,需要用其他软件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