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R 使用iic1

楼主(2022-09-14):
使用GD32F350R系列的开发板,调试iic协议,使用iic0的时候两个开发板可以通信(都使用iic0接口,一个主,一个从),但是换成iic1就不可以了,不论iic1做主机还是从机都不行。iic1做主机时发现在i2c_master_addressing之后,抓出来的波形只有一个start信号,并没有从机地址的信号发出来以下是主机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d32f3x0.h"
#include "gd32f350r_eval.h"

#define I2C1_OWN_ADDRESS7      0x72
#define I2C1_SLAVE_ADDRESS7    0x45

uint8_t i2c_transmitter[16];

void rcu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i2c_config(void);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int i;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
    /* RCU configure */
    rcu_config();
    /* GPIO configure */
    gpio_config();
    /* I2C configure */
    i2c_config();

    for(i = 0; i < 16; i++) {
        i2c_transmitter = i + 0x80;
    }

    /* wait until I2C bus is idle */
    while(i2c_flag_get(I2C1, I2C_FLAG_I2CBSY));
    /* send a start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art_on_bus(I2C1);
    /* wait until SBSEND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1, I2C_FLAG_SBSEND));
    /* send slave address to I2C bus */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1, 0x45, I2C_TRANSMITTER);
    /* wait until ADDSEND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1, I2C_FLAG_ADDSEND));
    /* clear ADDSEND bit */
    i2c_flag_clear(I2C1, I2C_FLAG_ADDSEND);
    /*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data buffer is empty */
    while(!i2c_flag_get(I2C1, I2C_FLAG_TBE));

    printf("start to transfer\r\n");
    for(i = 0; i < 16; i++) {
        /* data transmission */
        i2c_data_transmit(I2C1, i2c_transmitter);
        /* wait until the TBE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1, I2C_FLAG_TBE));
    }
    /* send a stop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op_on_bus(I2C1);
    /* wait until stop condition generate */
    while(I2C_CTL0(I2C1) & 0x0200);

    /*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
    \brief      enable the peripheral clock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rcu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B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enable I2C1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1);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connect PB6 to I2C1_SCL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10);
    /* connect PB7 to I2C1_SDA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11);
    /* configure GPIO pins of I2C1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

/*!
    \brief      configure the I2C1 and I2C1 interface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i2c_config(void)
{
    /* I2C clock configure */
    i2c_clock_config(I2C1, 100000, I2C_DTCY_2);
    /* I2C address configure */
    i2c_mode_addr_config(I2C1, I2C_I2CMODE_ENABLE, I2C_ADDFORMAT_7BITS, I2C1_SLAVE_ADDRESS7);
    /* enable I2C1 */
    i2c_enable(I2C1);
    /* en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_config(I2C1, I2C_ACK_ENABLE);
}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 (uint8_t) 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以下是从机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gd32f3x0.h"
#include "gd32f350r_eval.h"

#define I2C0_OWN_ADDRESS7      0x45

uint8_t i2c_receiver[16];

void rcu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i2c_config(void);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int i;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
    /* RCU configure */
    rcu_config();
    /* GPIO configure */
    gpio_config();
    /* I2C configure */
    i2c_config();

    i = 0;
    printf("start to wait\r\n");
    /* wait until ADDSEND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ADDSEND));
    /* clear ADDSEND bit */
    printf("address match\r\n");
    i2c_flag_clear(I2C0, I2C_FLAG_ADDSEND);
    printf("receive:\r\n");
    for(i = 0; i < 16; i++) {
        /* wait until the RBNE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RBNE));

        /* read a data byte from I2C_DATA */
        i2c_receiver = i2c_data_receive(I2C0);
        printf("%x ", i2c_receiver);
    }
    /* wait until the STPDET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0, I2C_FLAG_STPDET));
    /* clear the STPDET bit */
    i2c_enable(I2C0);
    printf("\n");

    while(1) {
    }
}

/*!
    \brief      enable the peripheral clock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rcu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B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enable I2C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void)
{
    /* connect PB6 to I2C0_SCL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6);
    /* connect PB7 to I2C0_SDA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7);
    /* configure GPIO pins of I2C0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

/*!
    \brief      configure the I2C0 interface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i2c_config(void)
{
    /* I2C clock configure */
    i2c_clock_config(I2C0, 100000, I2C_DTCY_2);
    /* I2C address configure */
    i2c_mode_addr_config(I2C0, I2C_I2CMODE_ENABLE, I2C_ADDFORMAT_7BITS, I2C0_OWN_ADDRESS7);
    /* enable I2C0 */
    i2c_enable(I2C0);
    /* en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_config(I2C0, I2C_ACK_ENABLE);
}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EVAL_COM, (uint8_t) 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EVAL_COM,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按照我的理解,主机不论是否有从机存在,应该必定会有从机地址发出来的信号,有ACK回应那么说明从机识别成功。

我的iic1的SCL和SDA都外加了上拉电阻到3.3V。
iic1是否有什么需要特殊处理的地方?是否是管脚不对?我从例程里查看它使用iic1的时候也是使用的PB10和P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