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DAC+TIMER+DMA

楼主(2022-09-14):
最近在研究DAC+TIMER+DMA,在循环模式得情况下能够正确输出正弦信号,切换成正常模式的时候出现了问题,DAC的下溢出中断被置1了,导致无法进行下一个DAM请求

void dac_config(void)
{
    /* enable the clock of DAC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AC);
                dac_deinit();
                dac_trigger_disable();
    /* set DAC trigger source */

                dac_wave_mode_config(DAC_WAVE_DISABLE);
//                dac_lfsr_noise_config(DAC_LFSR_BIT0);
                dac_output_buffer_disable();

                dac_trigger_source_config(DAC_TRIGGER_T1_TRGO);
                dac_interrupt_disable();
                dac_dma_enable();

                dac_trigger_enable();
    /* enable DAC */
    dac_enable();

}

static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DMA CL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 deinitialize DMA channel3(USART0 tx) */
        dma_deinit(DMA_CH2);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        dma_init_struct.number = ;
//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_CH2,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_CH2);
}

void sin_dma_function_config(void)
{
        //DMAx的通道y的存储器基地址配置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_CH2,(uint32_t)Sine);
        //配置DMAx通道y还有多少数据要传输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_CH2,5000);
        //DMAx的通道y的外设基地址配置
        dma_periph_address_config(DMA_CH2,DAC0_R12DH_ADDRESS);

        //DMA循环模式开启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_CH2);
        //DMA的通道使能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2);
}

void sin_timx_trigger_function_config(void)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timer_deinit(TIMER1);

        /* TIMER6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1;//预分频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向上计数
        timer_initpara.period            = 108-1;//定时周期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定时器主输出触发源选择
        timer_master_out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1,TIMER_TRI_OUT_SRC_UPDATE);

        //定时器更新事件使能
        timer_update_event_enable(TIMER1);
}

网友A:
这个几个配置函数的调用顺序是怎么样的?可以试试先配置DMA,再配置DAC,最后配置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