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弦传感器的不同线制分类

楼主(2022-09-14):
河北稳控科技振弦传感器不同线制分类

振弦传感器:(vibrating wire sensor)是以拉紧的金属钢弦作为敏感元件的谐振式传感器。当弦的长度确定之后,其固有振动频率的变化量即可表征钢弦所受拉力的大小。根据这一特性原理,即可通过一定的物理(机械)结构制作出测量不同种 类物理量的传感器(如:应变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等),从而实现被测物理量与频率值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通过测量频率值变化量来计算出被测物理量 的改变量。

振弦传感器读数模块:指针对振弦传感器的特性而设计的传感器激励、读数模块。具有集成度高、功能模块化、数字接口的一系列特性,能完成振弦 传感器的激励、信号检测、数据处理、质量评估等专用针对性功能,进行传感器频 率和温度物理量模数转换,进而通过数字接口实现数据交互。振弦传感器读数模块 是振弦传感器与数字化、信息化之间的核心转换单元。

基于不同测量原理的传感器,在测量时使用的线的数量也不同,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 2 线制、3 线制、4 线制、5 线制。
电流型传感器:比较常见的有 2、3、4 线制。线的条数与传感器设计有关,每种传感器具有固定的测量线数量。
电压型传感器:比较常见的有 3、4 线制。线的条数与传感器设计有关,每种传感器具有固定的测量线数量。
振弦传感器:2 线制(仅测频率),3 或者 4 线制(频率+温度)。RS485 传感器:4 线制。差阻传感器:可以使用 3、4、5 线制测量,线越多时理论精度越高。电位器传感器:2、3 线制。NTC 热敏电阻/电阻型传感器:2 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