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标准库time.h可以在单片机上面使用吗?

楼主(2022-09-14):
看到c的标准库里有这个函数,不知道能不能用在上面?

网友A:
理论上没有问题,估计可能得自己重构一下

网友B:
标准C里面已经定义好时间日期库time.h,在嵌入式里面并没有被限制使用。

网友C:
可以使用ANSI标准库中的time.h头文件。

网友D:
单片机可用的 mktime localtime函数及源码最近在做一个8位单片机项目

网友E:
单片机不可以直接使用time.h,

网友F:
可以用,但是不同的编译器支持的函数库肯定不同

网友G:
可以用的 time.h是C/C++中的日期和时间头文件

网友H(2022-11-01):
在单片机中使用time.h时是无法实时获取到正确的系统时间的

网友I:
单片机不可以直接使用time.h

网友J(2022-12-28):
可以的,都是C语言,肯定可以啊

网友K:
我也想使用,之前弄个时间戳,自己写的很麻烦

网友L:
我觉得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M:
不知道这个函数会占用MCU的资源能占多少

网友N:
你可以试试啊,移植一下呗

网友O:
得先下载一下time.h的文件吧,还得自己移植下估计

网友P:
应该可以用在单片机之中吧

网友Q:
我看电脑写代码的时候都可以用,但是我觉得都是C语言,应该不分操作硬件吧

网友R:
单片机的LIB导入后就是可以用的。

网友S:
单片机中的time.h中一些基本功能和PC端的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