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TimerA 如何配置1s中断

楼主(2022-09-14):
如上图所示,该如何配置TIMERA_COUNT_OVERFLOW的值,从而实现TimerA 1秒定时器中断。

网友A:
单级是实现不了1s定时的,最大1024分频时0.6s多;实现方式可以是再增加个软件计数器 或 用TimerA级联;厂家的DDL库包中有对应例子

网友B:
timerA时钟最大是100M且最大分频是1024,都取最大值来算,100M/1024 = 97656,超出了16bit的定时器值,做不到1s定时。
按照最大比较值来算,0xFFFF*1024=67107840,那么要想定时一秒,主频只能小于67.107840Mhz。
当然可以按照2楼说的方式进行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级是实现不了1s定时的,最大1024分频时0.6s多;实现方式可以是再增加个软件计数器 或 用TimerA级联;厂家 ...

多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merA时钟最大是100M且最大分频是1024,都取最大值来算,100M/1024 = 97656,超出了16bit的定时器值,做不 ...

多谢大佬

网友C(2022-10-16):
多次计数

网友D:
是否考虑把PCLK1分频??

网友E(2023-01-05):
这个你看看官网提供的代码。

网友F:
定时器中断不是很简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