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大家有没玩过比较好玩的传感器?

楼主(2022-09-15):
前段时间接触了一款3D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磁铁的方向和3D位置,这着实很神奇啊,可以做各种有趣的diy。大家最近有接触到什么好玩有趣的传感器吗?

网友A:
激光测距传感器,测距精度和距离都非常不错的!

网友B:
目前只玩过六轴,超声波测距,角度传感器,流量计。

网友C:
传感器啊,一般温湿度啊,光照啊,都可以的

网友D:
这个看你喜欢了,还有就是项目需要

网友E:
你想用啥传感器都可以啊,比如超声波传感器,测距之类的都挺有意思

网友F:
我觉得SHT30的温湿度传感器就挺好玩的

网友G:
你可以组合着使用呀,做个智能家居之类的产品

网友H:
六轴传感器就比较好玩,可以实现很多功能

网友I:
要是纯玩的话,随便买些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J:
你要是有项目的话,针对项目,选择传感器比较好哦

网友K(2022-10-15):
我一般都是温湿度使用的比较多,还有就是流量计,毕竟产品跟水有关系嘛

网友L:
我记得有压力传感器啥的,也可以玩玩,那个还涉及ADC采集之类的,很有用

网友M(2023-02-22):
那个CO2传感器就不错

网友N:
车载的测距传感器拼个小车

网友O(2024-07-01):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P: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Q: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R: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S:
一般PCB是V-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