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5路adc连续采集,输入信号不高,但总是偶尔采集到满量程值,求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9-15):
5路adc连续采集,输入信号不高,但总是偶尔采集到满量程值,求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感觉像数据采集错误,返回0xFFFF?

网友A:
0xFFFF对于有符号数值就是-1了。

网友B(点评):
单片机的ADC值,有负数?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就是采集错误会应该会给回复个最大值或者-1。

网友C:
采集错误吧

网友D:
实际测量是多少呢

网友E:
是不是ADC部分有干扰了呢?

网友F:
你看看实际的数据是多少,拿个示波器跟着呗

网友G:
这种现象出来的频次高么?

网友H:
你采集的是直流吗?还是交流啊

网友I:
请问一下,那你仅使用1路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么?

网友J:
你可以排除法,看看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逻辑问题

网友K:
实话,没使用过多路采集,就正常1ADC就够用了,哈哈

网友L:
有没有可能输入信号超过量程了啊

网友M:
按理来说,采集一路和采集多路好像都一样的,没啥差别的

网友N:
你可以试试分压,然后在通过程序乘一个基数就好了

网友O(2022-12-07):
会不会是不是ADC部分有些被干扰了呢

网友P:
也有可能是adc损坏吧,我之前设计的报警器就是换了个adc就好了

网友Q(2024-10-21):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R: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