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了解下LSM6DSV16X带电荷变化检测的6轴传感器

楼主(2022-09-15):
LSM6DSV16X 是一个系统级封装,具有一个 3 轴数字加速度计和一个具有三核的 3 轴数字陀螺仪,用于在具有专用配置、处理和滤波的三个独立通道上处理加速度和角速率数据。 LSM6DSV16X 在高性能模式下将性能提升至 0.65 mA,并支持始终开启的低功耗功能,为消费者提供最佳运动体验。 LSM6DSV16X 嵌入了先进的专用功能,例如有限状态机和 MLC,具有用于物联网应用的可导出 AI 功能,以及用于 OIS、EIS 和运动处理的数据过滤。 LSM6DSV16X 为用户界面功能嵌入 Qvar(电荷变化检测):点击、双击、三次点击、长按、L/R – R/L 滑动。 LSM6DSV16X 嵌入了一个模拟集线器,能够连接外部模拟输入并将其转换为数字信号进行处理。

        Qvar 是 STMicroelectronics 的一款静电传感器,可用于人体存在和运动检测、触摸检测和用户界面 (UI) 应用。本应用笔记在配置和操作方面提供了有关 Qvar 感应通道的指南。当您走过塑料地板然后触摸金属门把手时,您会感到轻微的电击。有时,当您脱下羊毛衫时,您可能还经历过微小的电火花。孩子们经常在衣服上摩擦气球以使其粘住。我们可以从这些常见的现象中得出结论,静电或电荷源于两个不同物体之间的摩擦。事实上,两个物体之间通过摩擦产生的任何紧密物理接触都会产生静电。有时,两个不同物体之间的紧密接触,然后在没有物理摩擦的情况下分离,也会使两个物体都带上静电。所有材料都由原子组成,每个原子都有一个正核,周围有许多电子。当两种不同的材料以紧密的物理接触(例如摩擦)结合在一起时,其中一种材料可能比另一种更吸引电子,因此一些电子从一种材料被拉到另一种材料。当材料分离时,其中一种获得了更多的电子(带负电),而另一种则失去了一些(带正电),这取决于每种材料的工作功能。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摩擦电或摩擦电效应,其中前缀“摩擦”表示摩擦。由于摩擦起电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静电传感器可用于检测或感知各种人类活动、机械系统或工业过程。与更成熟的传感技术(例如基于声学、电阻式、电容式、压电式、光学和电磁原理的传感技术)相比,静电传感器相对不常见且了解较少。然而,静电传感器与其他传感器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包括成本效益和高灵敏度。

网友A(2022-11-23):
这个传感器很不错啊,看着还行

网友B:
搜了一下这传感器,参数挺好,而且价格好像不是很贵

网友C:
还支持电荷变化检测啊,这不是可以做触摸方案了么

网友D:
这个低功耗状态下,效果怎么样?唤醒快不快?

网友E:
这个传感器与MPU6050相比,那个好点?

网友F:
静电传感器第一次听说耶,就是不知道应用场合是啥

网友G:
话说,这种静电很强的啊,那它与单片机通讯需要隔离处理么?

网友H:
原来静电传感器还能检测人的活动,这可真强了

网友I:
这种静电传感器准确度咋样,能识别人的什么活动状态啊

网友J:
看描述,静电传感器有点像电容触摸的传感器呢

网友K(2024-11-12):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L: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M: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N: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O: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P: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Q: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R: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